不上电,PCI槽A14脚无3.3伏电压,开机针也无电压,竟然修不起来,惭愧```求救

楼主(2010-06-12):
今天维修了一块WIFFASH主板,故障如题,跑了A14的线路,发现他不是经过1084也不是1117还是它的电压来自一个主板上最常见的MOS管的S极,该MOS管D极有5伏电压,S连接到A14G极控制也没电压,导致S极无输出,跑了G极的线路,发现它直接连到一个四边都是脚想当与MSI开机芯片一的东西,怀疑这个东西坏,但是也不敢确定,料板上找不到这个东西,要换得发货,我直接把这个MOS管的D和G直接相连,此时这个MOS管S极就有三点三伏的电压了,开关针上也有3.3的电压了,诊断卡的待机指示灯也亮了,但是内存,CPU都没供电,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PCI槽的三点三伏的电压是不是就是来自这个MOS管,是不是这个芯片坏导致没有3.3伏的待机电压呢?

网友:
我确定南桥肯定是好的,阻值都正常,没有偏小或短路的现象

网友:
把G级悬空 看看G点有无电压  我碰到 S级电容拉低3.3V 到 1.6V

网友:
那个MIS是一个专用芯片,他发出信号去控制场 管产生待机3.3V ,正常后会返回一个信号给MIS芯片,这样MIS芯片才会发出信号开启内存 CPU 等供电,每一个信号了出去后必须返回一个好信号他才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
那我这个板是不是 这个芯片坏呢?还是 其它问题呢?现在PCIA14和开关针一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先换这个芯片
你自己都把线路跑出来了,3VSB转换管的G极受控于MS-X芯片
直接更换一片不就得了!!!!

网友:
谢谢回答!我现在没有这个芯片,我也不确定那个3.3伏的电压是不是就是来自这个MOS管,还是来自别的地方,我记得一般的主板都是来自1084或者1117,但是这个板这两个东西都没有,所以才向基地求救````我的不是MV星的板子,我所说的那个芯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开机芯片,我的板子是WinFash那个芯片的外观和V星的开机芯片很像,一样都是四边有脚。

网友:
如果是W83383 或者是W83304这种芯片的话  那么就是控制场管产生待机电压的  先不要急着换芯片  看一下是什么芯片再说  查一下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不  如果芯片本身工作条件不满足肯定不会控制场管产生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