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e主板MOS管发烫

楼主(2010-06-12):
此板刚一次上机能正常显示到LOGO界面,因为目测试有更换过两个MOS管,在南桥和北桥之间的两个MOS管,一个是3.3-2.5V,另一个是2.5-1.5V,应该是南北桥总线供电吧。第二个MOS管发烫,而且温度慢慢升到手不能碰,因为MOS管被换过感觉应该不会坏,断电测试第二个MOS管输出对地。006二极管档的,这种故障现在一般是哪坏的多?会不会是控制MOS管的那个PWM坏了?或是桥?

网友:
先把场管跟PWM拆下来再打值看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那就 是桥问题多,如果值正常了就是场管或PWM坏。

网友:
值这么低可能北桥有短路了  你可以测量一下桥上面的电容  还在桥旁边的电容来判断  或者是打内存的值  PCI的值来准确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特别烫的,我换过还是烫,不过还可以用,只补过板子那发黄

网友:
量下S级阻止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板子直接换掉就可以了,VDDQ和桥的供电,用9918或APM2514就可以了

网友:
坐看.学习.拿分.走人(怎么这么难才拿得到100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