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0E不加电修后变成加电黑屏,修复一例!

楼主(2010-06-12):
R50E不加电修后变成加电黑屏,修复一例!
(几天前搞的一台机  这台机搞死人了)

故障的分析很重要,但是焊接功夫也很重要,因为你的一点小小问题,就会导致,前功尽弃,影响你的整个判断,自信心受挫.好好的看看.
    一IBMR50E,不加电,一看这故障心中暗喜,以为天上又掉馅饼了!结果拆机一看,CPU供电芯片高端管击穿,换新后,马上开机竟然点亮了,可不到三分钟居然掉电了,再一开机稳压电源5A都能打满,说明机器还是有短路的地方。拆机再看,不加电测量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于是又加电适机,又亮了,不到三分钟变成黑屏了,此时电流大概在二百毫安左右,测主板供电是否正常,只有CPU供电无电压,因为换了一个高端管和以前的高端管型号不一样,以为参数不行,索性将两高端管都换了,可故障依旧,仔细想想故障因该还就是在CPU供电电路,于是将ADP3205驱动的两个激放都换掉。再开机,亮了!!一个小时没事,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事,高兴之于赶紧给客户打电话,刚接通电话,一个黑屏又摆在我眼前了,尴尬的我只能改口让客户再等两天!!
拆机再看电压,还是CPU供电无电压,没有可换的东西了,只剩ADP3205了,管它呢,适适吧!找一拆件一上,开机,亮了,,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开了一天了还是没事!!这下总算可以放心的让客户来了,,
    最怕的事情又发生了,客户一摸这本,竟然又给掉电了,心情烦噪的我跟客户解释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同意让我继续修了!!因为我决的这故障很有把握,实在不忍心将自己辛辛苦苦修了这么常时间的东西放弃了,拿起板子继续修,仔细观察,发现3205管脚好像有些脱焊,焊锡上少了,抱着怀疑的态度用烙铁再加焊一下下,,把主板上的供电元件,1845都加焊了一遍,再开机,短时间内是没问题,就怕时间常了或是动动再掉电,所以使出N 大的力量再上面使劲拍了几下,也好让我发泄一下糟透的情绪,终于还是没掉电,再考了两天机还是没掉电。。望版主  给我 转正啊

网友:
主要还是不细心造成的吧

网友:
电脑可是细心活啊!~

网友:
笔记本焊接功夫的确很重要!这甚至取决于你能不能修好这台笔记本!

网友:
修笔记本终究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