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DM-HS75液晶开不亮!

楼主(2010-06-12):
高压电源一体板正常,12V ,5V正常。就是开不亮机!在确认是驱动板的问题后,这种驱动板一般会坏那两只大的电源管和主芯片旁的那只8脚的芯片,要来存放这台机器的BIOS信息的。
芯片

网友:
是按开关键没反应还是一闪而过呀?如果是按开关键没反应是驱动板问题多,一闪而过就是高压板跟灯管问题。

网友:
回服务小姐,是按键开关没反应,驱动板坏了,但好像通用的接不上去,有修过这种驱动板的吗?

网友:
这种比较恶心 好像必须要专用芯片吧

网友:
这样的情况遇见过!驱动板坏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看看按钮

网友:
on/off线连接正确吗???3V电压有吗?

网友:
都有,,而且确认了是驱动板坏,不过这板做工都可以,就是查不出它坏那里。

网友:
我也有相同问题,听说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没试过,可以试验吹下主芯片,但是要先和客户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