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路图里符号O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12):
请教该
电路图
里面的红圈部分OP201 是发光
二极管
吗?LTL-102 33W又是什么意思?
window

网友:
他的负端连接的IC上就写着LED这应该是个发光二极管,LTL-102 33W是他是产品型号。

网友:
那不是OP 那是DP 是一个二极管

网友:
是DP???貌似我看错了?

网友:
谢谢,我知道它是个发光二极管,我想问一下LTL-102 33W这个型号的具体参数?另外图上的确标的是op,我放大看了,有可能是标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