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01加电短路

楼主(2010-06-12):
DELL1501加电短路,我是菜鸟 ,请各位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要清楚的描述一下现象才好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
测一下 各个芯片的对地阻值  肯定有一个 是短路的

网友:
短路感觉好多都是挺明显的 。先仔细看看板子上有没地方
管子上烧的突起来一点的。。
你 可以先把板子上面电容比较大的 都量一边。
没短。。 在把场馆量一边。。

网友:
你插着电源别管短路,看看哪里发烫没有?捡发热的地方换

网友:
测下各电感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