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

楼主(2010-06-12):
电脑配置 组装机:主板精英IC780M-A,CPU AMDX4 620,电源 长城双动力 400S,内存 宇瞻2G,显卡 七彩虹 210
故障:可以开机使用,进入桌面后,5-10中左右,显示屏黑屏,CPU风扇转,按机箱开关键不能关机 ,只能强制关机,或断开电源,重新启动后可以使用很长时间,1天内没出过问题,一般都是早上第一次开机时出现这个问题。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时,主板返厂了,拿回来后2个月又出现同样问题,郁闷的很,大家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朋友碰到过类似问题,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
电源、内存跟显卡有问题也会出再这样的情况,你先换换试。我觉得还是电源输出不稳定多。

网友:
1:论坛只讨论能下手修的板子,也就是说,因为有保所以不能动烙铁的板子,没有讨论的必要
2:论坛只针对有专业维修工具和专业技能的用户,对已电脑使用者的电脑故障,本版块不做讨论

网友:
有保修最好送回保修 这种问题不一定可以修得了

网友:
估计电源带不动,电源没有纯400W是不行的。

网友:
  我看还是去反厂好一点  这种问题真的不好修

网友:
换了所谓的原装CPU风扇试试

网友:
补充一下,以前配的620的四核用的是华硕M4A78的主板,用的也是长城双动力的电源,一摸一样的电源,并且显卡要比这套出问题的机器还要好,那台机器一直没出问题。这台机器是为了节省成本,并且看精英主板的说明,是可以带620的四核的,就出了这个古怪的问题。回厂一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客户中间催的要命,回来后还是出现这个毛病了。我现在不想回厂了,找出真正原因,换掉出问题的配件,昨天打算换主板的,但回头一想,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或许是精英主板不如华硕主板对电源管理的好,所以使用一样的电源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这只是猜测。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提供最佳解决方法。谢谢 没钱不行。也谢谢其他提出方案的朋友。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用了一个磐石400,用这块主板,测试了两天,没出问题,期待第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