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T 4 1没声音 维修

楼主(2010-06-12):
天天修IBM  机修烦了   ]\
今天 修台 T41  没声音
客户拿来是   待机电流 0.03  一看正常   开机  一触发电流就往下掉,掉到没待机了  想想  好像以前也修过这种机  忘了修的那里了
管它的  先看看 有无那里 虚焊  看看  MAX 1631 有点像虚焊了 拖锡看看  开机  一机的往下掉  再去拖锡 下IO   还是开不了机  哎   把板子拿到手里 左按按右按按  边按边摸  边开机  一不小心   有知道按到那有点反应了   再左看看右看看  一不小心又开了次   想想可能还是那里接触不良引起的 不会是我的1631  还有问题吧  再看看不可能啊  拖得比工厂出来的还漂亮   (自次哈)
一想不会是南桥问题吧  哎 呀   有可能呢   一看   傻   了  下面全是,,,,,,你们想也想得到  是我们做维修 的不想看到的  东东                         黑胶    晕死   记得刚修本的时候  遇到一次黑胶 把板搞变型都  干不下来它  结果   好不容易  取下来的  点都掉了 4/2了     管它  的    隔好热    把它干下来   换个上去       哈哈  上电流表   开机了
马上装好机    测测  驱动都 有  了   一开  音乐    放了  一听  好像没 声音  是不是不够大  加大音量   还是没声音  不会吧    关机  拆开  取下  喇叭  测测  阻值  007   正常   不会是功放坏了吧  换下试试  不是没声音  郁闷   把声卡换掉试试   一个毛样   火了   打开点位图  不会是有断线吧  测测 喇叭到 功放四条 线  都正常   想想  这下怪了  再想想  不有可能是耳机接口   的问题吧   找个料板   换个试试    一试   果真是  耳机 接口  原因     啊呀      终于修好了   最后测机  一切都正常 了

网友:
看的真费劲啊.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是南桥的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