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 T2300适配器不开机,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0-06-12):
(无正文)

网友:
电池切换电路出了故障,去找那个充电控制芯片周边的电路

网友:
但是插适配器的时候上面的灯是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没有被检测到 适配器和ec没有正常通讯

网友:
已经修好了,加焊了一下充电芯片就没事了~~~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个,加焊了一下充电蕊片就好了,但也有的供电检测电路出了问题的,你可以先加焊下充电蕊片。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