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接上显示器,开机出现“超出工作范围”

楼主(2010-06-12):
确定是显卡问题,从没修过显卡,初学
这种问题应该如何入手,求详解

网友:
开机出现
starting windows...
================
之后按F8,进入“安全模式”
然后改变显示选项中显卡的刷新率,改低些,重起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定显卡问题。。。。。开机就出现一片红字,不接硬盘一样

网友:
你的主机的以前用的是不是CRT?  刷新率是不是调到了85了?
  现在换的是不是液晶显示器?
是的话一般是刷新率高了·
你进去安全模式把刷新率调低到60就可以了
       lz以后请教问题要把问题描述的清楚点·
  呵呵··这样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刷个显卡BIOS或加焊能搞定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我这有两块这样的显卡了。。。
这板质量不是太好,不想马上做GPU
最好哪位大侠发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超出范围和BIOS不贴边,查HS VS到GPU线路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显卡的问题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补充下,DVI也没有信号输出。。。和VGA不一样的是,不显示红框“超出工作范围”

网友:
显卡行场信号不知道从何入手。比主板跑线麻烦多了,求通用7300GT线路图

网友:
与门电路74HCT08D,还有就是电源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好多张GF4都是这样
有时好
有时不好。

网友:
GF4的显卡,可以尝试加焊GPU

网友:
我遇到过晶振有问题的就有有一样的情况出现,换掉就好了

网友:
修得多的好像是显示器MCU出问题   显卡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