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北桥时钟和复位怎么才能测到。。。。

楼主(2010-06-12):
好多板都是看检测卡上的复位都有,还有就是CPU没复位,不跑码。。。有没有什么快捷点的办法直接能测试到北桥有没有复位 和时钟。。。

网友:
一般主板的要先有供电 ———时钟———复位

  时钟的话你可以量PCI的B16脚跟BIOS的31脚有时钟的话一般是1.6v  内存上的那些时钟你可以在基地买阻值卡··《方便很多》
   复位: 量PCI的A15脚   IDE的第一脚  等等·
  看桥的时钟和复位的话你可以借助诊断卡的  一般要有时钟正常才有复位
  你没有复位的话  要先考虑下供电和时钟正不正常   看诊断卡上的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南桥复位北桥的那个信号,一般是PCIRST
CPURST有一个上拉电阻,一般上拉电阻就在U座旁边
北桥时钟可以在时钟IC的输出端测试

网友:
那只有追线了从CPU到NB

网友:
一般用假负载或打值卡测

网友:
有图纸你就可以快速找到测试点  如果没有图纸的话 就只有猜着测  北桥时钟在时钟芯片旁边的精密电阻上可以测到  一般时钟芯旁边最少有6个  只要有0.4V左右的电压就大致可以判定时钟正常   北桥的复位你可以测一下BIOS复位  网卡复位  IO复位 这几个复位 一般北桥复位都和这些复位是一组的  这些复位正常  一般都可以大致判断北桥复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