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050

楼主(2010-06-12):
现手上有一台ACER5050一接过来就是开机自检时会出现PCI报错,后按F1后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网卡用不了,查设备管理发现网卡哪里打了个问号,以为是网卡坏了,吹下网后还是报错,又吹下PCI控制器后就好了,以为是PCI控制器坏了, 就换个好的网卡后又报错了,请问下这种问题会是什么坏了呢?我怀疑是南桥想做了再说可是师傅不让我做叫我查清楚后再做,我不知道 查哪里了,有哪位大哥指点下

网友:
IXP450,460的南桥吧,这个桥不好做

网友:
我们也碰到一V300做过显卡后PCI报错,换了PCI芯片后不报了,但键盘不能用,KBC ,BIOS全换了。。后PCI具烫,换后又报错,但KB能用了。。。渺茫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发现设备管理器网卡打问号应该是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SB460的桥的话,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其实你已经测过了。pci报错。把网卡和pcbus拿掉后就不报了。装上一个就报。问题基本可以确定是南桥问题啦!如果想进一步测的话,也就只能测测数据线的阻值啦!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网友:
南桥嘛,这个都不知道啊?

网友:
桥已经拆了新桥一到就装上去

网友:
等待LZ换桥后见证奇迹的时刻。。。。

网友:
桥做上去了故障还是一样,后来发现是主板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