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显示器注意适配器,少走弯路

楼主(2010-06-12):
今天我接手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它是用12伏适配器的,我测量适配器电压12伏正常。通电后显示器现象是屏亮一下马上就黑。估计是高压板或是灯管的问题。拆机后测高压条也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短路的现象。但是我还是把一个好的高压条换上去,还是不亮。我用通用的驱动板和高压条能够点亮,说明灯管不有问题。我用通用的驱动板和原先的高压板也能点屏,说明原有的高压条也是好的。在换驱动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屏的接法,千万不要把供电和地线接错了,那样会损坏屏电路的。在换高压条的时候也要注意,由于不同的驱动板的引脚位置不同,所以在使用新的高压条是需要跳线的。有的高压板红线不一定是供电,黑线也不一定是地线。在跳线的时候更要注意。
      由于更换高压板后故障依旧,同时也证明原有的高压板也是好的,我开始怀疑驱动板。由指示灯亮,驱动板的问题不明显。测电压3。3伏,1。8伏都有。只好用通用驱动板更换。换好后发现故障依旧。我一下搞不明白了,难道是适配器的问题。它的电压都正常啊!打开适配器发现电路板上的电容都鼓了。更换后用原有的驱动板和高压条试机OK了。
       对于这种现象,在电源和高压一体板上我很容易发现,而对于适配器的,我们却时常忽略。因为电容鼓,测电压却正常。今天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却上我费了半天的功夫。往后遇到这种情况,先用自己的适配器试一下,再开始修。

网友:
楼主: 最好卖个 稳压电源 用的也方便啊.

网友:
貌似碰到过。。。以前还真的没怎么注意!~

网友:
适配器还是先用自己已知好的。。。功率稍大点的。。很多故障都出在原机适配器上,不小心会出现误判断的。

网友:
哈哈,学习了、、、不过我一般都是用自己的适配器试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