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跑马求救!

楼主(2010-06-12):
今天修了个X31故障是有时开机显示有时候不显示,不显示的时候诊断卡不跑马FF。
维修过程:换个各路供电的滤波电容,加焊南桥,加焊北桥。加焊完以后没有接安全芯片的小板把COMS放了一下电
现在开机跑FF,直接点不亮了。

不接这个安全芯片的小板跑85,
问了问师兄们好像是安全芯片坏了,可以刷无安全芯片的BIOS,但没找到BIOS,麻烦哪位大侠能给我传一下!
没有搞明白的是为什么之前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现在直接不亮了,是我把COMS放电的原因吗?

网友:
不加安全芯片 本来就跑85嘛

网友:
刷下BIOS  可以的   应该不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吧  电流  有几次跳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明天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