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6-12):
LCD高压保护:闪黑(保护)是由于两组高压只有一组输出或有一组高压输出电压电流过高或过低引起保护,也有的是保护电路本身引起。
一般现象是IC(LT494)第二脚电压偏低引起保护,它是由14脚的5V基准电压供给2脚,由Q9,Q10,R43,C24等元件控制第2脚的电压,当Q10的基极输入高电平,三极管导通使第2脚的电位拉低保护电路动作。同时,测试C15,C16,C17,C18等元件是否有变质的,还有灯管插槽是否有虚焊的引脚,它们也可以引起保护。

网友:
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