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主板的总线。。

楼主(2010-06-12):
请师傅们帮忙解释下总线是怎么回事,,说实在的  总线的问题我到现在都还没搞明白,,他不正常是不是就会出现那些 有时钟有复位,就是不跑码的问题呢???应该怎么去测试总线。。谢谢师傅们了 。。。

网友:
总线简单可以理解为设备与设备之间交换数据的通路
物理上来讲就是一条条线
它不正常有可能出现不跑代码,不复位等

总线的检测就是打每一根总线对地的电阻。同一性质的总线,对地电阻应该一样

网友:
总线是用来传数据跟信号的,测量只能打值看有没偏差来判断好坏,

网友:
上面两位介绍得很清楚了 我就不说了  关于怎么测量  总线就是数据线与地址线
CPU到北桥的总线可以在CPU假负载上面测到
南北桥总线则可以在南北桥之间看到十几条相连的线  有的在板正面有的在板背面  很明显
PCI总线就用打阻卡测上面的数据线
BIOS总线就是BIOS13  14  15  17脚这四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