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5主板,,,插显卡没显示,,不插就有显示,,

楼主(2010-06-12):
请问一下,,,我有一块华硕主板,,,,,只要一上显卡就没显示,可是不插显卡的话,键盘用呀,,,,,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个,,,,可是怎么都不行呀,,,,请问一下这样的问题怎么去修呀,,,,现在都烦死了呀

网友:
档显卡
检查显卡插槽是否完好
查显卡的供电时钟
刷BIOS
北桥空焊或坏
如果是25代码
还有考虑声网卡COM芯片IO坏的可能

网友:
你要看一下插上显卡与不插显卡跑的代码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是插上显卡停在25 26的话 不插显卡可以正常过代码的话 两个维修思路是不一样的
插上显卡代码不过
刷BIOS【换芯片刷】可以先拆掉网卡与声卡  打一下PCI数据线的值  换内存 换显卡 换测试卡等等来试  还有就是网卡附近掉元件也会引起停在这里不动
如果可以过不显
测一下显卡要的供电 时钟  打一下数据线等

网友:
先换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出问题啊

网友:
不插能过代码也就是说能到75 插上不过应该是在25拆掉网卡试一下看一下AGP槽是否有针弯

网友:
量下北桥的耦合电容和VGA口 、、换北桥

网友:
清洗一下显卡座子~~这种小问题不能忽视

网友:
我这有个也已样,显卡的前端总线坏了

网友:
agp槽与pci槽中间有个小电阻,看看烧了没,,或者清洗下agp槽,这种小问题越到很多了

网友:
先洗个槽子,换张显卡。在检修槽子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