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2):
前段时间朋友抱来一台联想的17液晶,故障现象是加电后指示灯亮,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一闪一闪不开机,拆机测量电源输出电压跳变,以前修理电视机比较多,液晶修的不多,但是开关电源的原理都一样,一般情况下这种现象都是滤波电容故障引起的,于是将12v和5v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但是故障如故.又换了TL431和光耦还是不行,一时间陷入困境,休息了一下仔细想了想通常电容容易坏的一般都是在散热片或者大功率电阻附近的由于上时间受烘烤容量下降,仔细观察了下只有一个电源初级的反馈电路的滤波电容夹在电源散热片和一个大电阻之间,将其拆下用表测量容量正常..不管他,直接找了个50V/47UF的电容换上试机正常了..
有时候朋友们都会相信万用表的数据,但是电容往往就是这样,测量时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性能下降装机加电以后故障就会表现出来,所以有配件的时候还是直接用代替法来的更快.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高压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时是直接把那写电容全部换掉
不过一般情况下只换12v和5v供电电容就好

网友:
我也又碰到过!的确是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碰到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把电容换了以后  通电电源灯亮 但是不能关  也没显示  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这个是正反馈的问题,这个电容出问题的机会多,当这个电容充电不足的话。就无法取代启动电阻发出的启动电压,所以弄的这个电源IC一会启动一会就关掉,这个时候测输出端的,电压就是一抖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