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00郁闷的问题 高手赐教!

楼主(2010-06-12):
接客户2修机器 不提了 机器拿到不触发 南桥对地 1.8(北桥不出来) 3V 5V不出来 郁闷死了
换了南桥 换了3V 5V管理IC 换了1.8V管理IC
终于触发了,以为好了 跑A7 12 显卡故障 量显卡供电 芯片 28脚对地

换IC OK 跑 60 20 还是不过显卡 这个郁闷的啊 一量显卡供电 1.2V变0.45 V 更加郁闷 以为显卡芯片坏了 更换芯片 怎么还是0.45 没有芯片1.2V郁闷的啊 以为芯片坏了 可有一次可以触发 正常开机 就再也没有成功过

那位给我点思路(MOS管换过 电容换过 管理IC换3个)

网友:
pwmic的反馈这一点看看

网友:
引起电压偏低的原因比较多    从维修角度分析     应该先检测这个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    我曾经修过VIN. VCC电压不足引起电压偏低的   也有反馈电路出问题的  也有后级出问题的

网友:
直接把1。2拉到电感上去。

网友:
你看看图纸那个1。2有没有出来看你说的样子可能是出来拉
你要看电感到先卡的线路元气件有没有阻止变大的。你发的这个图纸是宫殿新片。不是显卡啊。看一看显卡宫殿接什么元器见

网友:
图片是显卡供电管理IC

网友:
VIN电压OK VCC电压OK

网友:
楼主现在检查的怎么样了啊说出来分享分享!~学习下!~

网友:
反馈电压有没有没得噢,还有就是IC没有工作,0。45是显卡那边反回过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