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奔驰E500一体机 CPU不发热。没有CPU主供电 求助

楼主(2010-06-13):
945 主板 2180CPU   主供电ISL6312   CPU不发热。鸣明器也不报警。查内存1。8正正常。桥上电容都电,各电感也有电。ISL6312换一片好板上的还是不行。场效管也换过。IO加焊过。无断线无掉件。。。。查PDF  ISL供电都正常。好象CPU无PG

网友:
你查一下在6312周围有没有掉件,这个主板拆的时候容易掉件

网友:
ISL6312工作条件问题已讨论了几次了,一直是个难点。给你两个键接看看吧,你先按他们测的方式测一下,看有哪个地方是否没有满足。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7004
主要测一下VID组合,测一下U座是否有异常(最好用带灯座测)

网友:
考虑是不是座虚了,扩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连最基本的芯片工作条件都没查就换芯片 IO  场管只会扩大故障     没CPU供电肯定不会有PG  还有就是桥上面电容有电  电压是多少?
查一下桥供电正常不  再就是查芯片工作条件VCC   VID给合  BOOT脚电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