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neso 770a显示器

楼主(2010-06-13):
   neso 770a的显示器!有一个这样的元件 ,上面写着“FUW5J0.75”后面还有一个好似欧姆的单位!!我测量了一下导通了,然后用欧姆档测量有8欧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还有我测量的数据正常吗?如果不正常用什么来代替?谢谢

   如果这显示器在上屏的三分之一范围内出现横幅细条纹,时长时短,一般都系在左边开始出现,慢慢甘延长到右边!请问这出现问题在哪呢?

网友:
这个可能是保险电阻,导通是正常的,不必要替换,不过确切的结果你还要分析前后电路来判断

网友:
应该是电阻,看看实际电路

网友:
在哪个位置,无件的编号是多少?

网友:
元件在高压包附近!R414!与二极管D405两端相连!如果将这个插上的话,就会有一个三极管的B极与C极、好几个二级管导通了!拆了就不导通!

网友:
给你裁个图,自己对照 :

网友:
标明的是R414  那说明是电阻

网友:
看样子是电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