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宇泉小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0-06-13):
           一个星宇泉小麻雀机箱里的电源,开关管炸掉,经检查开关管及其附近的2欧和2K的电阻损坏,推动管损坏,TL494损坏,把以上元件换新后,通电有待机5V,绿色线4.6V,把PS-ON接地,电源不启动,继续检查TL494,12脚12V,13、14、15脚5V,4脚待机时3.6V,短接绿线0.02V,8、11脚待机是2.26V,短接绿线时是0.77V,但电源不启动。用表笔测推动管C极时听到几声“啪啪”的声音,电源有启动的迹象,但随即4脚电压变3.6V,进入保护状态。客户曾经说过,这个电源以前就不容易启动,经常需要按10几次按钮,才能启动。现在检查整流管,滤波电容。稳压管都正常,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应该检测哪些元件。

网友:
8脚11脚待机时2.26V,短接后0.77不正常啊,短接后电压应该1.5左右啊,楼主打下波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说的对。。。楼主打啵看看

网友:
谢谢两位,换了个494上去,开机测8脚0.3V,11脚1.5V,还没来及断电,2个电源管就爆了,还得继续查啊。问一下,可以不装电源管,短接绿线吗?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
买了2个13007和4个电阻换上去,开机一切正常。这下明白了,上次换的件是从一个旧电源拆下来的,可能元件本来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