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杰灵865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10-06-13):
  如题,有时卡在52 53,有时可以跑完码,有时跑到26就掉电,自动又重新启动,接硬盘有时可以检测,就是不能读取数据,南桥已重新植个球做个BGA。还是老样子,请问是不是这块南桥坏了,另北桥会引起这种故障吗?

网友:
刷一下BIOS,看一下CMOS跳线,量一下开关针上的电压在开机以后是什么情况?IO换过没?
理论上讲,北桥有问题也是会造成你说的这种情况。在没确认上述问题之前,先不要动桥

网友:
昨天接到一块845的,情况是,开机进系统就自动重起,换电源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的板子应该属于时亮是时不亮,把COM口网卡拆掉再测试,断电和BIOS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