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假负载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0-06-13):
请问测试前是得通电还是得开机,用上散热器吗(。。这个应该不用上吧,若是上了散热器,怎么测试)新手小白准备第一次实践,请前辈指点一下,听完我就动手了,谢谢!

网友:
如果是测电压当然要通电了    如果测量对地阻值就断电测量

网友:
楼上的大哥对地阻值是红笔接地,黑笔测量测试点吗?

网友:
测电压时,红笔测电压测试点,黑笔接地(镙丝柱,接口铁皮处都为地)
测对地阻值时,可以用欧姆档,也可以用二极管档,我常用的是二极管档,黑笔点测式点,红笔接地。

网友:
谢谢凝海大哥,另,测电压通电用开机吗?

网友:
呵呵,不通电咋测电压啊.....

网友:
通电指的是插上插销还是开机运行(不会是开机运行吧)。。

网友:
测开机电路不用开机,其它都得开机测电压。

网友:
你插上电源不开机,只能测待机下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要测到CPU供电,时钟,复位,总线电压,北桥供电........你就得短接一下开关,让主板上电测试。
哪些电压需要测,什么时候测,需要你先到基础版块学习一下,一味的问你学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在学习中,如遇到问题,随时可发问。

网友(2011-05-22):
是的,要先尝试,不行先搜搜,然后再问

网友:
通电,主板有待机电压,可以测3。3VSB,5VPG-ON电压;
具体有
RTC CMOS BATTERY 3V
CMOS JUMP 3。3V
POWER GOOD:PWR-SW,RST:3。3/3。5/5。0V
PCI A14 3。3V
IO:如W83627HF P61=5VSB。P70=3。3V没有换IO
32。768KHZ OSCI/OSCO电压值不同,0。0X---2V
可能的话测南桥VCCSUC 1。5/1。8/3。3V
要动手学关键测试点,多多益善.

网友:
动手实践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