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修好后又出现开机花屏,高手想想招

楼主(2010-06-13):
机器:Dell 1420
故障:玩游戏时花屏,之后黑屏
维修描述:

大前天修了一台1420   拿来时是玩“蜀门”游戏时就花掉。之后黑掉。

后来我直接拿大型风枪加悍。 PS:我这没设备,老板就让我一人瞎搞。郁闷

第一次加焊,不亮了。之后又加焊两次,还是不亮  急了。

取下来重植,手植的,眼都花咯。

做上去还是不亮,电流在0.8  0.9左右就不跳了。

到处看了一遍。没什么问题。我一直就只动了显卡。

决定再做一次。  老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给亮咯。

进系统蓝屏,重做系统。跑3D max 13000多。

觉得应该没问题 咯。

重起一下,问题出来咯。

现在开机就花,还蛮有规律的,还真有点像屏有问题。 进系统还有正常的声音。

可是我做新插屏线很多次都还是不行。

然后我在显卡上加了一弄断的刀片。又正常咯。

之后也测了好多次,都没问题。

给客户咯。
、昨晚客户就打电话 过来说出问题 咯。  真郁闷啊。

这个机器还得注意什么啊。

有没有经验老道的想想招。

网友:
设备不行 肯定还是空焊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只能换BGA了!这个不用再加焊或重植球了,BGA内部核心出问题了。

网友:
上bga换显卡,肯定ok

网友:
将显卡芯片换成改良过的芯片,重做BGA后要长时间烤机确认是否有问题,在维修完成后给客户安装一个叫I8kfanGUI的软件,并且设置为强制风扇高速运转。经过这些操作可以降低二次返修。

网友:
笔记本的就得拿下来从做最好,应该还是显卡。用BGA做一次呗。你在看看显卡芯片没事吧。有没有鼓。

网友:
没 好设备。。。
应该还是没做好。。

网友:
可以肯定显卡没做好,最后就是你换了新显卡,散热也要加块铜片上去才行

网友:
老大你这样会把板子弄坏的啊,板还是显卡问题,你加刀片是肯定会散热不好的,你还是找个有设备的地方,弄好点吧!

网友:
风枪吹肯定不行的,受热不均匀。我用风枪失败的上BGA加温就没问题

网友:
光风枪吹肯定不行的,建议把显卡芯片换成改良的。

网友:
今天这也是有个1420。显卡坏了。换了个改良版的631的。看卡效果

网友:
这种显卡坏的很少。还是做的不好。

网友:
不知道 楼上有没有看过8400 显卡门

网友:
直接更换升级版显卡!也就是改良过的,加焊或重做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
估计是显卡挂了,风枪做南桥还可以,做显卡成功率应该是极低。

网友:
注意了啊。。。别吧板子搞过了。。。楼上说的你也看到了。。。去一设备的地方修理吧!~

网友:
八成还是显卡 的问题  BGA没做好

网友:
你的BGA设备不专业哦。你放刀片时好了就能说明,换个新显卡吧,做了这么多次了。

网友:
显卡坏的很少。还是做的不好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用BUG焊台做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这个你重做显卡,你看那垫片是不是你没有搞好,

网友:
显卡老化不稳定,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改良版的631加好的bga焊台 肯定ok了

网友:
把你的老板拉出来殴一顿然后不干了。还有,玩游戏花屏一般也不完全是显卡问题,你试过先从软件方面了吗,换过驱动试过吗,其他游戏也花屏吗,散热方面之前搞过吗。搞维修要首先记住一个原则就是先软后硬。还有,像这种开机有显示正常的的机器,对硬件采取措施的时候要考虑清楚,风险很大哦,没有很大的把握,最好不要乱动,否则搞出其他问题了,顾客不高兴,老板也会扣工资的。

网友:
显卡问题,,很多都是这样,这种芯片很容易发热。搞好后要注意散热

网友:
换升级显卡吧,应该可以

网友:
  BGA没做好,别吧板子搞过了

网友:
这哥们太有才了 居然 这么造 一是显卡没做好 二是散热没处理好  很明显 么

网友:
风枪不行啦!!试过很多次。成功率极低,而且容易把板子搞变形。还是上BGA吧。南桥风枪还马马虎虎

网友:
显卡坏了,是7400吧,更换就好,

网友:
换个显卡吧 还有找个好一点的BGA来做

网友:
楼主觉得风枪的技术有几成把握?

网友:
设备很重要

网友:
用风枪搞无铅的,还好这个板子没有被做坏,要是板子不太好的,那不做报废了

网友:
BGA没有做好,那样做板子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是用焊接机做比较好。

网友:
换改良版的会好点.但是散热也的做好

网友:
设备不行
换显卡吧

网友:
上设备吧 基地的CF360 很好用  我刚买的 建议你买一个吧 而且参加学习班还有优惠呢

网友:
用疯抢做药注意周边的原件!一定要做好隔热!还是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想都不用想。。百分之百没做好

网友:
显卡芯片本身问题,要换09后带R改良的就肯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