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显示器

楼主(2010-06-13):
我是新手现有问题像大虾们请教一下,状况如下插上电源亮一下就灭是什么是啊?我都弄了两天还找不出来那位大虾给我讲一下怎么回事啊  速回  急用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如果指示灯没有灭,那就是背光有问题(排除顺序是电源板,高压板,灯管,驱动板),如果指示灯也灭了,那就可能是电源板。

网友:
你这两天都修的哪些地方,灯管换过试吗?高压板上换过什么件测试过?
这一亮就灭,是电源灯灭,还是背光灭?

网友:
灯管我试过了是好的 高压板也试过了   也是好的啊

网友:
电源灯一亮就灭,那你测过电源输出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把高压板换了试下啊,在看看开关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看是什么一闪而过如果是电源灯一闪就不亮了那就查电源板  按键板,如果是屏幕一闪而过就用手电照一看有没看到有字,没有那就是查驱动板,如果有就查高压板 工作条件,灯管有没空焊 漏电等。

网友:
是我的话我会这么修,
先查电源板,排除后查驱动板和按键板,开机后,在指示灯灭之前把电源线拔掉,
然后把按键板去掉不接,再连接电源再开机,如果按键板的原因引起故障的话,那么此时没接按键板,显示器应该正常工作,(因为上次没关机就拔了电源,再插上电源即使不用按键板,显示器也会在开机状态),个人觉得这样定位故障比较快
如果故障依旧,那么查驱动板了,说点自己的经验,前几天修到过两台机子故障相似,一台是不定时关机,还有一台开机后不定时关机,关机后又会自动开机,不停的循环,两台都是换了驱动板上的贴片电容解决的。测量驱动板各个电压都正常后,就换电容,换电解电容比较快,贴片电容就比较慢了,换几个就开机试一下,不行再换几个再开机试一下,不知道高手们是怎么查电容故障的,我维修比较盲目,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