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的问题

楼主(2010-06-13):
技嘉945集显板南桥及挨着的三电容烫手,能正常使用,装系统有时候会出现蓝屏,除换桥以外求高手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
除换桥以外,就是先把发热异常的电容换掉,看看这些电容是给什么供电来滤波的,测相关电压是否正常,负载是短存在短路。

网友:
这三个电容不是给USB供电的就是给显卡及北桥供电的,先换掉电容再测如果故障相同,说明南桥不良(前提所有供电无异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南北桥总线供电的滤波电容吧?可以先换掉滤波电容 再看看

网友:
杯具了,我把电容换了,情况不见好转,估计就是你们说的南桥问题,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