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开机不亮,循环跑C1-07

楼主(2010-06-13):
前几天修到过一片杰微845的板子在C1-07之间循环跑,刷BIOS无果,后来测I\O8712F-A GXS 47脚PCICLK和49脚CLKIN只有49一个脚有时钟,追47脚到时钟的线路,结果在I\O的背面找到断线的地方(从表面看一点刮痕都没有),用刀拨开表面的绝缘漆,上锡连接,插上电源,CPU,内存,上电跑码,滴,过内存,显示。OK

网友:
LZ思路清晰,值得学习。LZ有在基地学习过吗?

网友:
表面看不见断线的话,,那不懂I/O的引脚定义。此板其不挂了,,,,

楼主怎么想到测47。49呢?

网友:
这也太强了,思路清晰

网友:
       LZ真是强人啊   敬佩

网友:
这种故障首先怀疑IO

网友:
看图纸应该可以好找点。。。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