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刷BIOS 死机 怎样恢复

楼主(2010-06-13):
一块精英代工的K8m800 的联想 板子  , 昨天刷死了 ,怎样用软驱恢复啊 ,   谢谢

网友:
用编程器刷写,或者恢复文件铐贝到软盘里(软盘做成DOS启动)

网友:
INTERL的板子才有这个功能!你也可以找一个编程器,重新刷一下!

网友:
能告诉我DOS盘制作步骤吗

网友:
百度搜索一下就有教程拉~

网友:
为何简单的方法不用 非得玩软盘

网友:
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
有条件最好是将BIOS拿下,用编程器刷写!或到同样的板子上用热插法还原吧!

网友:
BIOS   卸下来  编程器刷  最 好用!~

网友:
我一般是用编程器刷的,。,呵呵,,,可是003的BIOS 刷  不了呀。,不支持呀。。。。老板不在买一个呀。。。。我们也没办法。。。

网友:
   我没有编程器  只有软驱 ,正在捣鼓中

网友:
用个ghost系统盘启动进dos工具,sys A:就把系统文件传到软盘了。

网友:
软盘恢复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你在之前的刷bios过程中没有选择更新BOOTBLOCK,如果BOOTBLOCK也刷坏了的话,就无法用软盘自动刷新了,而且现在软驱已经不多见了吧,还是用编程器刷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
这个最好的方法只有是把BIOS芯片从主板上拿下来,用编程器来烧录了.如果你没有编程可以到专搞电脑主板的人或者到手机维修店代烧录吧.

网友:
用编程器刷

网友:
用编程器刷!~现在还没解决吗???编程器到论坛上看看应该有,网上有可能不好找!~

网友:
没用软驱N年了。。。。。。。。。。。。

网友:
软驱不好用,还是编程器好,搞维修少不了的!

网友:
用启动U盘试试 进入DOS 这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