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看下,是不是PS51125坏了?

楼主(2010-06-13):
昨天接DELL1440进水机器一台,进水位置系统供电部分PS51125芯片部位,进水不多,昨天清洗完之后烤了一会,测无短路现象,上电,不触发,开关键上有2.4V左右的电压,再测3  5V没有,测PS51125的8脚有2.4V的电压,17脚有3.7V左右的电压,就是不正常输出3  5V,另外把这个芯片换到一片COMPAQ511的板子上(此板的故障是系统供电发烫PS51125),输出也是2.4 和3.7V左右的电压,各位师傅判断一下是不是此芯片(PS51125)坏了?手头上没有此芯片,想订两片,可是不能确定是好是坏!所以请各位师傅帮忙判断一下

网友:
  如果3pin vref 正常 这个芯片是坏的

网友:
3PIN是1.8V左右,算是正常吗?

网友:
一般是2v吧

网友:
dell 的机器开机后才会出3 5 V的  你看一下8731  的icin有没有电压

网友:
笔记本可是个细心活。。。仔细才是王道!~仔细检查清楚点的好!~

网友:
kyhkadpsa;k;jsldfjljsdflkjhklfhsdk

王志佳 -10
梧桐叶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应该是她怀了,TPS的芯片容易坏,我在联想V350的板子上也遇到过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前两天订的货,今天到了,刚换上,好了,确定是PS51125的问题,谢谢楼主几位的回答

网友:
八成是芯片坏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