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遭雷击的HP 19寸液晶

楼主(2010-06-13):
一客户送来一台HP19液晶,说打雷前已经关机关电源了,但没有把插头拔下来,打雷后,再开机就不通电了。拆开盖,看到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体板,先检查开关电源,保险、桥堆、300V电容都没有问题,开关管也没有问题,上电检查有310V,但电源管理IC无供电,查供电电阻好像是开路了,供电电阻由两个754贴片组成,第一个有150V,第二个无电压,查看电源IC是SG5841,5841也没有明显的短路,周围元件也没有坏的,这里要注意,可能有些新手会觉得是第二个电阻开路,实际上是5841内部损坏,把5841拆下,再测第二个电阻也有供电了,手头没有5841,换上一个6841,至此,该液晶修复。

网友:
雷击的大电容不坏,好像真不多

网友:
雷击一般换保险和电源IC就可以,修好多了

网友:
不上电打5841的供电脚对地阻值有没短路?

网友:
呵呵 修液晶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