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 显示器开机一会儿 自动黑屏 电源关闭再打开就好了 过一会儿就有黑屏了
会员22402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6-13):
HP L1908W  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  但不知道是那部分的问题   请教  待解

网友:
这个显示器灯管爱虚焊,还有就是电源部分输出功率有时会下降

网友(2015-04-12):
加负载5v   12  拉低咋办??

网友:
外接通用升压板试机,看还会不会黑屏,不黑屏就是升压板的故章,

网友(2016-02-28):
先测试灯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