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忙啊,方正S620A不认硬盘

楼主(2010-06-13):
硬盘接口是串口的,供电。3,3  v  5 v 都有,估计是信号线的问题,南桥是nf-430-n-a3,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啊,各位师傅帮小弟忙啊

网友:
串口的硬盘,查下信号线到桥之间的阻值,注意中间的耦合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串口有4根线,分别接的4个电容,没有阻值,4电容另一边都是360的阻值,现在怎么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一样的话,最好能找同芯片的板子对比下,南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师傅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桥是nf-430-n-a3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试,如果还是找不到,那就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硬盘换了啊,就是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
外围、接口、bios没问题就做个南桥试试

网友:
有时候是硬盘的问题,在别的机子上可以认到并正常用,但在本机上就是认不到,换个别的硬盘在本机上试试,这种情况见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