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如何改线?

楼主(2010-06-13):
东芝
笔记本
,12寸屏
型号: 三星LT121SU-125
屏线 20针 单
第一对线:蓝 橙
第二对线:金 棕
第三对线:金 棕
第四对线:金 棕
最后一排:顺序: 金 棕 白 白 棕
如何把改成显示屏使用!驱动板是 乐华通用 2025
如果接错线会不会烧屏,或者驱动板烧? 高手请跟贴子!谢谢!
笔记本

网友:
供电接对就不会烧

网友:
你论坛内搜索一下“点屏高手”看了那资料后应该会清晰一些

网友:
10条线,供电和地线接对问题就不大

网友:
用通用板应该可以直接用。

网友:
淘宝不是有套件吗 咨询下卖家

网友:
这个好,淘宝有卖,价格不高,

网友:
分清楚供电和数据线~~~供电不接错就不会烧!最多不显示.

网友:
第一对线:蓝 橙 接地
第二对线:金1.7V 棕
第三对线:金 棕
第四对线:金 棕2.3V
最后一排:顺序: 金3.3 V 棕3.3 V 白 GN 白 GN 棕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