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1420显卡问题

楼主(2010-06-13):
最近修到几台1420机子,都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就好了,过不子多久又来找我了,还是显卡问题,我换了10改良版的了,用鲁大师测,开机显卡就到位60多度,打游戏就到80多度,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正常呀 想办法控制散热呀

网友:
加焊一下不行 要重新做过BGA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显卡芯片 加个导热铜片

网友:
我已经换过10改良版显卡了,温度一直都降不下来

网友:
那款机子的散热做得一般

网友:
改良版的那样已经很好了。改良版的就是温度高也不那么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是散热设计缺陷,我们这儿到现在还没完全修好过,都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回来了。楼主仔细看看便知,它的显卡散热明显很鸡肋,依我看连辅助散热都算不上,也想过改良,加个小风扇在上边是最可行的办法,我看过空间,可行。自己还没改过,比较头疼啊。
现在这机子厂家也不怎么管了,我想的是厂家在显卡上边加个导管散热是最好的方法,我想弄了可惜工艺部够,望洋兴叹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加一个散热铜片,再加好的散热膏

网友:
BGA做好,加个散热铜片,改下风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仔细点做好撒热和风扇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
直接改成风扇长转,效果应该会好些噢

网友:
好像我这里换过改良的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了

网友:
鲁大师好像有时候不准哦  再就是测测显卡供电正常么  估计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是的 还有1400的机子  显卡 也爱坏  你要注意散热问题啊

网友:
加个导热的铝片,,

网友:
这机器重新植球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是换改良版的显卡好点

网友:
风扇改成长转,加个散热铜片,效果很好的,修好好多了返修的很少...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