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61212T 做系统

楼主(2010-06-13):
今天碰到一台索尼本  原装W7的系统  就一个分区  想分几个区  直接就PM格了 结果怎么也装不上系统了   PE里没有盘符显示  安装版蓝屏0X000007B  ghost更别提了   在网上查了下  说要下个SATA的驱动  在官网上找了半天 竟然没有这个型号 郁闷 各位老大 怎么办啊   怎么能装上啊?????????

网友:
直接装回w7就行了  W7是有sata驱动的  XP就回蓝屏 网上也有集成了SATA驱动的XP系统

网友:
装不了 W7    在PE里  都看不到盘符  郁闷....

网友:
在BIOS 里找找关于SATA 的选项关了就OK

网友:
SONY的新的BIOS都锁掉了不能改  要装vista以上的系统才能用

网友:
sony的装XP很麻烦的我上次也是装了一半就蓝屏了,你可以考虑在别的机子上用GOST装试试

网友:
在BIOS 里找找关于SATA 的选项关了就OK ,比如改成AHCI,今天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装系统用原版的就是引导不了,ghost更不行,就在bios里将SATA哪项改成AHCI就可以引导了,楼主不妨试试,进PE也是看不到盘符,用ghost根本就找不到本机320G硬盘。现象跟你的一样。

网友:
忘了说了我的机子是联想G460比较新的,I3的芯片两个月前刚买的,让我给她改系统,WIN7改WINXP。

网友:
那 你现在解决了么 ?装的什么啊 ?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用纯净版的光碟

网友:
都不行啊  连W7 都装不了了   最后 用恢复盘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