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五年的神州M350C给儿子拍坏了

楼主(2010-06-13):
(图片)

网友:
你机器不能上电吧,不能上电搞1907做什么。CPU POWER(MAX1907)  你看他是做什么的

看图纸上电顺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机器是不上电,那3 5是哪个芯片产生的呢

网友:
V+ 18V REF 你测试的哪里? 测那个SC1404  22脚有无电压,21脚有没有产生VL 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量到B49不通,前面有18V,后面为0,这个电阻怎么会标B49,这个有多少欧

网友:
这是一个6A的保险吗

网友:
这个查得是共模电感

网友:
这个是保险电阻。可以直接用较细铜线连上。但要先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确定负载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再连上保险

网友:
换上去搞定了,谢谢各位大侠,把待机芯片搞错了,所以搞了这么久,换了b49,在ASUS上拆了一个一样的,今天走弯路了,不过成长了,在次感谢,让我的老机子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