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 thenmal sensing error

楼主(2010-06-13):
来的时候是跑38,换了BIOS就可以点亮了,就出现了thenmal sensing error,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H8的问题,看看H8是不是被换过

网友:
好像是温度报错吧!!!

网友:
是温度报错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做过手脚,是少一个电阻和一个电阻位值焊错了。U69的1、2脚图纸是VCC3B经过两个4.7K的电阻到1、2脚的,板子上却是1、2脚经过一个4.7K的电阻连着的。把电阻重新补好,就没有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