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电流的跳动???

楼主(2010-06-13):
今天在论坛里看到有高手在判断笔记本故障时看电流的跳动几下,可以判断故障在哪。请哪位高手详细分析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没法确定 每个机型不同电流 就不同 而且 只看电流维修是很傻的方法  给你打个比方 数字可调电源 ,电流上到可以显示那段 那么电流跳跃是很欢快的 比如上到1.20 它会来回跳1.10 。1.01 1.30  如果当机就停在。1.20 不跳变 或者慢慢的1.21 1.22 这样 一般就是显卡不过了 也不排除欠压 短路

网友:
没办法上诊断卡的情况下,最直观就是看电流表吧,同求啊,不知道怎么看啊,有人拿块好板跳两下人家就说已经跑到内存了,我咋完全看不出来呢

网友:
每个机种的电流跳变都不一样只是一个参考,具体的是个人维修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