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仁指点下PCI卡的VTT电压的测试点在哪里

楼主(2010-06-13):
哪位同仁指点下PCI卡的VTT电压的测试点在哪里

网友:
无论PCI还是PCI-E我都没有发现有VTT,请问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你说的是PCI显卡还是PCI——E显卡?显卡供电一般是都在电感或者场管S极或D极上能测到。

网友:
显存不是有两个电压吗,我只找到一个,还有一个在哪·

网友:
PCI还是PCI-E? 你说的PCI卡是什么?看问的问题像是主板,再看你回复又像是显卡?问题都问不清楚的,版主来删贴啦。。。

网友:
当然是PCI-E的咯

网友:
我在显卡维修版面的《显卡黑屏汇总》里看到DDR3显存  VCC:1.8---2.1v   VTT:0.9----1.1V
所以我便有此一问。问错了的话就真不好意思

网友:
显存没有VCC也没有VTT!

网友:
VDD : Power Supply/電源
VREF : Reference voltage/參考電壓
你要问的应该是这两个

网友:
那能告诉我在哪测那个参考电压吗

网友:
就是VREF---辅助供电 大部显卡都是由单MOS转化来的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 显存的供电 ,后面的应该跟内存的一样 应该是连接排阻的电压 不知道应该算上拉还是下拉 电阻的电压 正好是显存电压的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旁边的电阻,电压是显存电压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