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跑24进入桌面后怪现象

楼主(2010-06-13):
如题:一块845G的集成显卡杂牌板子,故障发生顺序大概是这样的,开始送来的时候硬盘坏,内存不亮,经过擦内存金手指,主板内存插槽后能点亮,换上块好的旧硬盘后重做系统,刚开始两三天都还正常运行,后来过了几天客户就又把电脑搬来店里了,说是死机点不亮了,拆下主板插上诊断卡发现代码跑24不动,有时候能继续跑代码一直进入系统,但是怪现象出现了,显示器屏幕有轻微的干扰条纹出现,特别是移动鼠标这干扰条纹就变成大波浪了,停主鼠标后波浪就消失了,但是只要移动鼠标或者操作鼠标点击图标,波浪就又出来了。
查资料代码跑24一般和桥有关系特别是集成显卡的主板,不知道这现象是不是桥坏了的表现?让人费解,所以发贴想请坛子里的大虾说说看法,毕竟大侠们见多识广,在下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桥坏了 也有可能内存坏了 因为你是集成显卡

网友:
北桥上的问题吧。先加焊下。不行就把集显到桥的电容都换掉。在不行,就可以考虑换个北桥。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内存与桥的供电看有没有偏低 再就是查北桥与内存的时钟正常不正常

网友:
同意4楼主的说法,有见解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
仔细看看内存槽有没有针变形的
北桥空焊也有可能造成这现象

网友:
北桥虚焊了吧。你试着压压北桥也是跑24不动吗?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怀疑内存和桥,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找跟确定没问题的内存 然后用rst测试  如果有问题 多数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本人感觉是内存得多!. 集成的板不都是经常要掉内存为现存的吗. 吧内存这边处理好。在说别的!
如果内存没有问题。 本人建议将北桥其旁边与其滤波的电容拆掉。并原值代换. 一般故障就可解决!

桥 其次的~!

网友:
最好就是先换根内存看看 先外设后主板么 呵呵这是我的维修顺序

网友:
还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一样问题的主板,是北桥虚焊,加焊后OK

网友:
内存和桥的问题啊,加焊桥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不行,再加焊北桥

网友:
换内存,查供电,换电容,最后做北桥

网友:
好象那板的电源虑波差,一动作就出问题,电流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