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换芯

楼主(2010-06-13):
一个叫高越的国产936焊台,因为经常扭来扭去致使里面发热芯短路烧了,昨天去南昌顺便买了个10元的发热芯,因为发热芯上面说明不是很详细,今天上午花了1个多小时换好,通电能发热,但是温度比原来上升快很多,5-6秒就能把焊锡融化,最关键好象恒温不起作用,原来我记的一开灯一直亮,过了一下估计是到达指定温度那灯就是一闪一闪的,可现在那灯就一直亮到底,不闪,而且我把温度旋扭扭到温度最低,他温度好象并没降,还能随便的把焊锡融了,所以都不敢再开,马上就关了,我看那接线其实并不复杂啊,2个接发热的,2个接热电偶,照现在看应该发热的没接错,是不是热电偶接反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搞的现在怕怕不敢用,不过焊起东西来比原来快很多哦

网友:
有些发热芯是不能随便换的。要检测一下你原来的发热芯的阻值要一致才行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愿来的因为已经短路,所以量出的估计不准,是14。2,换上的我记的好象也是14点多,现在已经量不出了,因为刚刚发现发热芯又烧了,想问下那象我这样换发热芯的该怎么选呢,非要原厂家的吗,还是非要连手柄一起买啊,也是不是非要原厂家的吗

网友:
热电偶接反了会把烙铁头烧到发红,国产芯的热电偶电阻是13欧姆以上,焊台的热电偶输出应该有5V以上的压差,国产芯的热电偶引线最长一脚要接到焊台热电偶输出的正极上。

网友:
谢谢楼上的,照你说我应该是把热电偶的2根线接反了。愚昧啊,几块钱的东西本地没的卖,还要到南昌,路费最便宜的也要26一个来回,真无语

网友:
阻值十五左右中加热的,2欧以下的是测温的。你把测温的两根线换个位置接就可恒温了。一般的936可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