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M307无法开机修复实例,不要忽略细节

楼主(2010-06-13):
客户送修一台M307型号笔记本,开机点不亮,第一反应就是主板出问题了,替换主板后正常开机,准备进一步检查原主板,随后发现新主板又无法开机了,进一步检测的过程中发现屏线温度很高,拔掉屏线外接显示器,机器正常启动,原来是屏线内部短路导致的点不亮,所以判断故障应该更注意细节,有的时候故障原因往往就来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部分

网友:
碰到过!不过很少

网友(2015-03-04):
非常感谢。一台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