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上网本!不触发!!

楼主(2010-06-13):
刚拿到机器的时候  上电,待机0.09   待机有问题。扯机,空板上电,发现 3 5V 供电IC 超烫。 上坛子找PDF, 型号是 TPS51120    看PDF 量供电脚。 IC内部产生EN电压脚 对地值。。 后量到19脚 VREG3  对地。 跑线路到IO。 后更换IO。 上电 0.03. 触发 0.03-0.11 掉电。重复触发几次。。。 TPS51120 超烫。 待机状态下,不按触发开关,TPS51120 不烫。。 按开关温度就上来了。。。 现在不解。。 没维修思路了。。。 请兄弟们帮忙。。 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你这机器待机有3v5v吗?

网友:
3 5 V 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ic烫 你看看boost电容和二极管 另外 电感烫不

网友:
触发只要一瞬间的时间,1秒?  还不到1秒的时间,IC就烫了。   我断开了 后级。。

网友:
发烫一般都不是后极的事 你还是看看boost

网友:
这个IC 没有类似其他IC 那样 有个 低电平开启脚。 这个没有。

网友:
你还是先查3 5v供电 这是插上电源就有的 没有就不正常了啊

网友:
掉电是不是电压不全,再加焊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