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精英 945gct-m 不过内存 跑D2

楼主(2010-06-13):
主板各个供电正常,内存电压1.9V 不知是否过高,内存时钟有波,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值正常,插内存第一次触发 可以跑到45 触发复位脚会啪啪的响但是数码不会跳变,第二次以后开机始终是D2 触发复位会跳变至D2 , 不插内存 报警响, 打CPU 阻值正常,刷过BIOS  换过 IO  始终如一。。。。 难道是北桥挂了吗? 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谢谢

拔掉内存 大多数还是跑D2 不报警,偶尔跑 E0 报警, 插内存大多数也是跑D2 ,偶尔可以跑45 但集成显卡没显示 没反应 ,插独立显卡也一样, 触发复位脚也没反应,就是触发时“哒” 的一声  码卡没有任何跳变,若跑D2 触发复位脚可以重复跳变 到 D2

北桥重置球过, BIOS 刷过, io 换过, 就连南桥也重置球过, 内存 供电1.9V  总线 3.3V 时钟 0.86V  南北桥电压都正常, 拆掉 网卡 声卡 还是一样, CPU 座子加焊过 ,什么办法都试过了。。。  杯具啊~~~

网友:
SDA SCL正常否
也要注意一下PCI总线设备
声卡网卡COM芯片1394芯片都要取掉试
今天刚修好一个网卡芯片坏引起当内存的板子

网友:
系统总线有 3.3V  ,我试下 把声网 取掉 , 还有SDA SCL 指的是什么? 本人愚笨 不明白

网友:
像这种主板.BIOS刷了不行, 就找cpu底座的事了!!
北桥其次.

网友:
向服务小组致敬~~!!

网友:
精英945的板 桥空焊的特别多

网友:
声网取掉了,没有1394  还是档D2 偶尔可以入 45 但是没显示 触发复位死机状态 没反应

网友:
CPU 底座 加焊过, 北桥我 打 CPU 阻值 内存阻值 没问题啊? 是不是北桥不良?

网友:
其它供电都正常吗?南北桥
还有I/O换换
多为U座或桥空

网友:
精英的板子爱座子出问题 然后就是BIOS了 楼主都尝试了

网友:
一般是BIOS 问题在就是座子出问题呀,。。。。。

网友:
现在杯具了~~  做了北桥后 直接给我 两个鸭蛋了。。。。 打了内存到北桥 CPU 到北桥的阻止 并没问题啊。。。。杯具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加焊过以后就不跑啦,并且还不只一次遇到

网友:
打下内存旁边排组看下是否有区别,Ecs主板座坏是通病来的........

网友:
SDA SCL电阻电压是多少
在内存槽子的119 120脚

网友:
SDA SCL电阻电压是多少
在内存槽子的119 120脚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 SDA SCL 就是系统总线吧, 这两根都是3.3V ,时钟 0.86V  内存供电1.9V , 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注意到几个细节
触发复位会啪啪的响。。是哪个位置在响?
偶尔能跑到45。    跑到45的代码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注意到几个细节
触发复位会啪啪的响。。是哪个位置在响?
偶尔能跑到45。    跑到45的代码变化过程是怎样 ...
引用 网友A:

啪啪的声音是 板载喇叭 发出的, 代码变换过程就是 98-D2-45  就这样 过了D2 就是 45

网友:
精英945主板,问题常集中在南桥,而且也是一款南桥发热量大的主板!
引用 网友B:

南桥是 NH xxxxx GB   ,南桥发热量确实比较大,还配备有专门的小散热片,可是我连南桥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