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000死在开机画面

楼主(2010-06-13):
  昨天接了一个华硕的本子,开机电流正常,进到开机画面就停了,也没有找硬盘,也进不也了BIOS,风扇也正常转动,无语啊
机器是集成显卡,SIS的芯片组,北桥的型号是SISS650,内存是焊在板子上的,南桥是SIS962LUA
  我刚开始判断是内存不过引起的,换了一个新的内存条上了也不行,还是死在开机面上,想想,还是加焊一下内存吧,开始动手,焊完了,我是用松香焊的,以前一直在用焊膏,这回感觉松香真的不错,嘿嘿,不说废话了说正题
  加焊完后上机,还是不行啊,没办法还是烤一下北桥吧,做完后,还是不行,曾经想到是不是BIOS引导有问题,刷BIOS 试一下,可是手里没有刷码机,没办法,认真想,如果是BIOS的问题,自检过后能到开机画面应该不是BIOS的事,南桥是和BIOS通信的,就烤它了,我就不信了,妈呀,挂了,无语,还是不行,最后还是检测一下主板吧
  第一个开始检测的就是各路阻值,发现北桥的阻值有点异常,比较低,在30 到 15欧 北桥挂了,晕
  在测测南桥,也比较低和北桥差不多还有10欧左右的,南桥挂了晕,锁定还是桥的事,开机看看温度吧,北桥温度正常,零下100来度吧,开玩笑,手摸了不烫,南桥呢,一摸,靠好热,差点给我手烫个炮,心想啊,很大可能是南桥挂了
  我是给别人打工的,大伙也帮帮我,想发个南桥,怕又上了不行,没有赚到钱还不好,可心想搞明白了也是个经验,
  希望路过的高手,朋友出出主意,给点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你的机器现在到底还能亮不啊?

网友:
  lz你太强大了 可以亮机你为什么怀疑内存 ?北桥几个欧姆是正常的 这个机器估计十有八九死在你手上了

网友:
机器是亮的,能看到开机画面,就是不进BIOS,也不引导,什么操作也做不了

网友:
大侠,机器都能亮怎么就什么都挂啦啊!我看你就先刷bios吧!官网可以下,不过我想你可能也没有编程器。呵呵!还是找会修的弄吧!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刷一下BIOS试下,我们老师那有,可是想不通的是南桥为什么那么热呢,以前见过的桥也没有这么热呀

网友:
你上电后 弄个散热片在 南桥上 也有可能是欠压了 上电后,可能有一路电没出来吧 BIOS 问题也不排除

网友:
南桥7 8 十度十正常的 只不过我们手摸上去会感觉比较烫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你没遇到这个桥,以后遇到就知道这么热正常啦!

网友:
还是先刷下BIOS,不行然后再杀南桥

网友:
你可以打一下USB 的对地阻值嘛 兄弟 这样搞下去会出事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给了我很多思路,USB的阻值我测了,正常600左右,我想通了一件事,SIS 的芯片就是垃圾,特别热,我以前修了一个神舟天运的本子,北桥做完了,点机亮了,用了半个月又死了,无语

网友:
在柜台维修是这样的  没配件试换  修起来是感觉畏手畏脚的

网友:
当LOG一般是南桥的事,可换了试试,SIS芯的不贵

网友:
SIS的桥就是这样,上次修台七喜的,也是南桥烫手,而后换北桥好的。故障就有点不一样,也是能进系统,只是有时不行,过不了显卡。

网友:
lz 真牛 在机器能亮情况下你能凭打南北桥的阻值判断桥的好坏  第一人啊。建议楼主在没有桥的情况下 从新植珠南桥看看吧

网友:
  SIS 片子不耐折腾,说实话还是英特尔的片子耐折腾,如果怀疑它有问题,还不如直接换一个新的,

网友:
我碰过一台机子,也是在开机画面死了。后来换个南桥就OK了

网友:
可以尝试去换南桥!~

网友:
先把南桥值一遍看有用不 !没用再买个南桥试试看!我觉得应该是南桥坏了!因为南桥不可能那么烫的!

网友:
换南桥,SIS的南桥容易挂,是通病,要不你就取下来重做好了

网友:
把网卡拆了看一下

网友:
明天准备先刷BIOS 不行在搞桥,不值了,直接发新的,SIS 的片子太变态没有网

网友:
呵呵,LZ没有碰到过南桥发热有的也是正常的吧!再说,北桥的阻止本来就很低啊!还是看看南桥吧!

网友:
阻值那么少肯定有问题呀,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