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开机

楼主(2010-06-13):
HP 6535S 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可以开机,求HP6535S图纸,或者有点思路的给帮个忙,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开机黄灯一直在闪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适配器如果中间针脚无电压,是不能开机的,换个好的适配器试试 或者拆下主板
在电源口处的供电和中间针脚之间加一个2K欧德电阻,再上电看能开机不。

网友:
查开机电路  呵呵

网友:
先排除适配器的问题(换一个一样的好的试) 完了查隔离 电路》》》  待机电路》》》 开机电路  祝你成功

网友:
查电源接口到主供电的电路

网友:
可能是适配器的保护隔离电路哪里有故障,比如说保险是不是穿的呀之类的。

网友:
用适配器开机的话看一下有电到公共点没有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