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不认显卡的维修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0-06-13):
各位不认显卡的维修步骤是什么?请各位指点为!

网友:
量显卡到北桥的总线,刷BIOS

网友:
供电必须产生(核心、显存、辅助电压、PLLVDD、DCA电压)R G B HS  VS同步,然后是时钟产生,显存数据线和地址线必须正常/PCI-E总线正常  GPUIO正常  BIOS-ROM正常
以上几点正常后,显卡基本可以修复了

网友:
GPUIO是什么啊?

网友:
GPIO用的比较广,板卡类都用得到,就是通用输入输出,显卡中最直关的取决于BIOS芯片,找个PDF一看遍知,2脚输出,5脚输入,6脚时钟 1脚ROMCS#直接由3.3V_BUS经过电阻上拉

网友:
楼主的贴子好像是指显卡吧,和台机主板没有关系的

网友:
测显存。GPU电压。和看有没有掉件等。晶震不工作。也会不让显卡的

网友:
SPI的BIOS是通过GPIO和GPU互相访问的(NV18系列BIOS芯片会通过GPU ID相关电阻),高端一点的显卡都会经过一个33欧或56欧的排阻直连GPU,此排阻损坏一样会认不到GPU,报警检不到GPU

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指出

网友:
1.先看有没掉件的
2.查各个供电 有没正常 GPU 供电  显存供电   接口供电
3.打PCI-E接口上数据线的值看有没空焊呀短路的
4.测GPU有没选中BIOS或BIOS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