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6-13):
如题:技嘉主板不触发 型号:GAM55S-S3  是550的单桥芯片I/O 是it8716f-s cxs
开机排针有 5V电压
A14 拆除网卡 测量阻值 83欧      A14 待机电压好像是0.8x  v

现在的问题是跑半天线路找不到1117的输入 (输入端无电压)连接到哪了   一般都是链接到5VSB 啊  可这个不是
有经验的大大 给指点下 他可能链接到哪里
it8716f-s cxs  这个PDF  哪位有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好像 A14 待机电压好像是0.8x  v    先要确定到底是多少 A14电压由1084转换得来

网友:
你要的PDF

网友:
测量A14 电压 0.44V

网友:
摸一下桥有没发烫,不触发桥大多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