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P4 300W电源。短接绿线能启动!

楼主(2010-06-13):
一个杂牌P4 300W电源。5V USB电压正常 短接绿线能启动!各输出电压都正常。但插上主板。跳保护。(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确定主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装上主板跳保护。。主板上只要不插CPU12V供电就能起动!(CPU供电无问题用别的电源都能用)求维修思路。。。那里出了问题?????

想知道上电保护的电路图谁有传我一个谢谢了!是IC339控制的还是另个IC控制的??多少脚想跑下线路。一在更换所有开关管都无果

网友:
保护电路工作点漂移。。。。

网友: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差,着重检查+12V输出电容。

网友:
看电容有没有爆的,还有换掉那两个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容没爆呀!前一阵坏之前是有时开得机有时跳(保护)现在怎么也开不了了。一开就保护!晕了

网友:
这个基本是待机滤波电容的问题多见

网友:
我前两天修了个电源和你这个情况类似,装在电脑上一开机电源灯在闪,开不了机。明天得空再看看。电容外观都好。

网友:
电容的问题居多,杂牌的用料不是很好

网友:
对,尤其是开机和待机5v是 很容易出这种问题的。因为它们的工作时间最长

网友:
电源的带载能力差,电容问题居多

网友:
明显的12V功率不够